联想V450的屏问题

楼主(2012-12-19):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现手头有一台V450的机器,现在开机屏幕如下图状态,我量了屏接口的电压应该都是正常的,屏供电3.29V,屏信号线电压在1.几V的样子,对地值在500多,这些应该是正常的,而且如果冷机到第二天开机屏幕会慢慢变白,然后白屏又慢慢退掉,最后会显示为下图中的样子,而且之前放过很久之后,还有过一次的正常显示,都用了一下午没事,第二天开机就先白屏,然后慢慢退掉,我怀疑是屏的问题,但手上没有这样的屏换,先请教大家是否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告知一下,tks!

网友(点评):
看现象可能是屏电路的模块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遇到很多了;确定是屏问题;而且95%是LG的屏

网友:
一定是LG屏,没得修的,玻璃管老化啦

网友:
闪屏门的屏,换吧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确凿无误,还是换了吧!

网友:
看看屏型号吧,,,

网友:
标准屏的问题,如楼上兄弟所说LG的居多。

网友:
屏信号电压1点几伏,
是什么信号?

网友:
  不带考虑的 屏的问题 ·

网友:
看到大家都说是屏的问题,看来我真的要找屏换一下了,找屏中,等待。。。。。。。

网友:
lp141wx3吧?  LG闪屏门  没得修换屏吧

网友:
闪屏门     屏的问题

网友:
感觉就是屏本身的事  你换了试下吧  不然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先排除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没有换屏。。。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