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YI 980B 19“ 关于亮一下就灭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今天接到一台,,唯一  型号980B  的液晶显示器,,毛病为:闪一下就灭
   本来以为只是电容鼓包之类的小问题,或是灯管坏之类的,,,,可是,打开后盖,让我失望了,一个电容都没有鼓包。
    外接灯管呢,发现上灯不亮,下灯亮下就灭,这就排除了灯管的问题。
    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测了各个元件:4606,高压煲,都没有坏,用万用表测各个贴片三极管也没有短路,除了两个阻值只有15欧姆的会响以外,,,其它都没问题,后来盯着了一个高压电容10/3KV有点被烤黄的感觉,,
将它换了以后,居然OK了,,,,
     虽然这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帖子,不过还是希望能帮得到大家,,,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图片,就卡住了,下次补个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好事你都碰到了,不是反馈出问题了吧

不是的,反馈有问题的话,应该点都点不这才是呀!

网友:
学习了,记下了

网友:
呵呵,像这样的问题不是电容就是高压很多都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反馈有问题的话,应该点都点不这才是呀!

一个灯管不正常,另一个就亮下就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灯管不正常,另一个就亮下就灭的,

灯管没问题,,,是一个高压瓷片电容,导致的!一根灯管点不亮,高压板起保护作用,自然就全灭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要我就直接换板了,呵呵。汗颜啊。

网友C:
980B   19C的板子 。 这款板子 坏4606坏的多。 在加高压变压器那个电容。  坏的也多。 要仔细的看看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980B   19C的板子 。 这款板子 坏4606坏的多。 在加高压变压器那个电容。  坏的也多。 要仔细的看看那个电容 ...

呵呵,,其实在我们平常维修当中,,很多4606坏了,都是因为,,电容容量不够导致的,今天就修到了8台三星的液晶,都是通病来的。。12V线电容鼓掉,导致4606烧坏。。。

网友:
我还没修到过高压电容坏的,以后也会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