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芯片

楼主(2012-12-19):
             系统供电芯片,怎么在主板上找到啊,教教学弟啊!!!

网友:
查图吧。还有就是多记点系统供电的芯片型号,常见的也就那么几个。。。。

网友:
找3/5V电感  然后就好找系统供电芯片了

网友:
自己找个板子慢慢琢磨,板上有很多供电芯片的不知道你指的哪一个

网友:
常见的几种型号  你要记住  另外情况你还是看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