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花屏,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12-12-19):
屏线量过也,两端也用端子用橡皮擦过没有问题,复位过还是花屏,不接信号线没有花屏,是要重新烧录还是屏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还是刷一下吧,,,

网友:
加焊屏显IC试试

换通用板点屏试试不行就加焊屏显IC 试试

网友:
点屏 多半是屏问题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驱动问题吧!  你进BOSS  还花屏  如果还是花屏 那就显卡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2-20 12:52):
只有三种可能了!  驱动板   屏显  VGA  接口吧!

网友:
  这种花我觉得还是想屏线的问题

网友:
颜色效果极差的时候,特模糊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的   屏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屏线有问题。如果不上屏排线就白屏。那就是了
。你们说呢?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 点吧

网友A:
菜单不花的话,要么屏线不对或接的不好,最好一步才刷MCU,搞个通用板点下屏好了

网友:
打下驱动

网友B:
修好的话,记得回复下

网友:
模糊,我感觉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图像多半是屏本身的问题,如果单纯外界屏幕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里面没有给驱动信号,有些电压没有问题展现不出来。上线测试换主机测试应该是屏的显示芯片虚焊或者隔离电阻阻值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单不花的话,要么屏线不对或接的不好,最好一步才刷MCU,搞个通用板点下屏好了

菜单也是花的,无信号状态有个滚动的窗口不是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的话,记得回复下

修好一定恢复,

网友:
还没修好吗,这种问题换个驱动板一试就知道了,如果没有现成的,可以找一台和这款屏参数一样的替换一下,主要是接口和屏压要相同不然容易烧坏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