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30B卡机,反应慢

楼主(2012-12-19):
接到同行的一台HP6730b的机器,故障为很卡,进BIOS卡,进系统也卡,就连刷新一下也卡。拆掉硬盘进BIOS一样。然后开始排除外设,换cpu,内存无果,直接拆机单板测,进bios还是一样卡,就更别谈进系统了。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检查主板没什么发现,可以肯定故障时出在主板上面,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望路过高手指点。。。换过原装电源一个样!!

网友:
南桥  CPU供电

网友: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你可以查一下供电

网友:
可以试下检查一下主板适配器供电电路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