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2-12-19):
来自: 新加坡 来自 新加坡
LED 屏接口处有
VBL+ LED背光供电6V-20V
BL_ENABLE 背光使能
BLIM PWM背光调节
VBL- LED背光接地
基本和高压类似, 但LED背光在屏电路中还有升压驱动, 以驱动多组串联LED达到背光平衡。 所以以上四个电压和信号正常后, 就要检测屏电路的LED升压驱动部分。
希望这个可以帮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