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网卡

楼主(2012-12-19):
网卡已经拆了。请问大家这个主板网卡是什么型号?

网友:
你先说出主板型号才好查啊

网友:
难道网卡不是你拆的

网友:
主板型号是:C61EDF-P2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网卡芯片不是我拆的,让别人拆了。

网友:
AM2的板子  你在料板上拆个 基本都可以。。试试82..系列的吧

网友:
看看哦   应该是瑞丽的

网友:
C61的板子一般都是RTL的百M网卡。
去查下主板的参数就知道了。
浚络C61EDF-P2
网卡:板载RTL8100C/RTL8201CL网卡

网友:
查下 什么牌子的 去官网上 查下网卡 参数 里面有网卡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