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C WJ675A LD7575及外围电图电阻烧坏 。

楼主(2012-12-19):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显示器,型号是:   HP  COMPAC WJ675A ,
故障是不通电,拆开之后,一看,电源板,450V大电容鼓包了,LD7575  IC ,被烧了个洞,开关管被击穿,还有开关管旁边的电阻也坏了,还有LD7575的外围电路的一些贴片电阻,也烧得面目全非,想把这块板子修好,但却不知道这些电阻是好大的,所以,新手的我,只有向高手师傅们求助,学习。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如有相同板子,希望上传图片,方便对照,或是,将型号告知也可以,小弟在此谢过。

下面有图,

图中,R813    R814   R815  都看不清楚了,
空的地方是,开关管,大电容,还有个电阻,都坏了,所以,都拆了。

还有就是,可以根我讲一下反馈电路是哪一部分吗?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哪一部分是取样,在哪儿取的样,又是经过哪些元件到电源芯片的,这个过程,这个原理,还有,关于LD7575引脚功能和定义,能清楚的讲一下吗?

小弟在此——致敬谢过!

补充内容 (2013-4-6 16:39):
后来修好了,我找了一块电源芯片一样的板子,取样修好的

网友:
这个明显是开关管激励不足或是过流导致的温度过高烧毁

网友:
我手上有好几块烧一片的,都换板子了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换的板子都是根原板一样的吗?还是改的,
哪儿买的呢?   我们就儿就是没有,还有报价不够换板。高了客户又不会修。所以。。。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质料。。谢谢!!

网友:
是我的话改为通用电源板高压板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