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认不到了

楼主(2012-12-19):
一块迈拓6Y080L0031013-Y30Y467E-NMCD-E4FYB的硬盘,之间是坏道比较多,后用PC3000(检查前有将所有模块备份了下来)检查G表有1533条,于是执行了G表转P表,成功了,但看不到P表的内容.后来用MHDD修复了一下,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很多色块.于是再进PC3000执行了清G表和PE并修复了四模块.断电重启就认不到盘了.
接下来我想重新写回固件,可是加载不了LDR和RAM了(安全模式也不行),于是将电路版和盘体分离,加载LDR成功,装回盘体,写入RAM成功.将备份的模块全部写回(第一次写1F时报错,其它正常.写完后单独写了1F正常),这下可以认出型号了.但断电重启后又认不到.如此反复多次,发现认到型号的LBA为0,见最后一张图片.求高手解答.

以上图片为备份前检查模块时拍下的,请大家帮忙看下是否正常.
补充说明:用的是PC3000V14免卡版

网友:
PC3000V14免卡版能使用成功吗,只是听说,没有碰到过,楼主修好了说一下是否好用

网友A:
请使用  PKR 206 版本..英文版的..

网友B:
能说下怎么用的不  用什么主板线怎么接  我的G41主板接不认硬盘

网友:
固件坏的,1F模块写好

网友:
请问下罗工:能认盘之前的固件是好的吗?我写回之前备份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加载不了LDR和RAM了,我想这样操作可以吗?烦请罗工指教
(1)把硬盘跳安全模式,并将电路版和盘体分离,启动到PC3000进入到加载LDR的介面.(进入了指示灯有报错的,需断下电再通电就正常了)
(2)加载LDR,成功后将电路版接回盘体,再写入RAM ,成功后读出之前的备份,写入1F模块.
如以上均成功后是否还要进行其它操作,还是直接断电重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怎么用的不  用什么主板线怎么接  我的G41主板接不认硬盘

我是用一块硬盘做成DOS启动盘后,将PC3000所有文件复制到硬盘的根目下就可以了.
启动盘接在第一个IDE口上,待修盘要接在第二个IDE口上(主板必须要有两个IDE口,我用的是比较老的主板P4一个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使用  PKR 206 版本..英文版的..

PKR 206 版本..英文版的
兄弟你有吗?能给我一份吗邮箱是ridnihc@126.com?下载链接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一块硬盘做成DOS启动盘后,将PC3000所有文件复制到硬盘的根目下就可以了.
启动盘接在第一个IDE口上 ...

谢谢大哥  以后我找个老主板试试  听说这个PC3000很厉害的  不清楚能支持1TB硬盘能支持加P表不,大的硬盘支持哪些操作 麻烦告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哥  以后我找个老主板试试  听说这个PC3000很厉害的  不清楚能支持1TB硬盘能支持加P表不,大的硬盘 ...

我现在用的都是网上找的,比较老,不支持那么大的.应该是200G以内.要弄那么大的可能要花钱买最新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