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求助,DV6000机子不过CPU电流0.3

楼主(2012-12-19):
今天接到一台DV6000机子有个问题让我会让你头痛大家帮帮忙 ,问题是不过CPU电流0.3 但是我用风枪加热CPU附近电路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正常亮机,之后就一直能点,断电大概10分钟以后板凉了以后又不行。用烙铁加焊了下电容也可以亮机,加焊了CPU座子了(不过后面想想应该不是座子虚焊只是稍微加热下,根本不至于到能让锡热涨的程度)怀疑原件性能不良就把330的电容全换了、管子全换了、供电芯片换了。问题还是一样,服了。就剩电感 跟那些对地的无极性电容,还有小元件了 ,难不成要我把原件全换了?高手们指点下 会是什么问题我要怎么修,

网友:
0.3CPU电压出来没有呢

网友:
就把那些无极性的电容也会换了吧,不然还能如何呀?

网友:
会不会和温控电路有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估计CPU坏了 之前有修到  CPU电压在0.8  加热后电压到1.1,最后修好是因为CPU坏了

网友:
AMD的CPU容易坏

网友:
电容是亮点,关注一下它们.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才不换那些电容,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去查查其他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cpu电压其实工作条件全不全

网友:
CPU 的电压都没出来 0.3

网友:
AMD的0.3硬启动都没完成

网友:
DV6000啊,北桥也是通病呀

网友:
建议楼主换CPU  AMD的CPU特已坏

网友:
如果是AMDCPU换一个 要么把哪些无极性电容拆掉

网友A:
U是换过的 0.3时候CPU没电压

网友:
弄个座子测试下 有没有点不通的

网友:
有的CPU不行吧

网友:
U换过 100%不是北桥问题是CPU 电路这问题

网友:
楼主不方试一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加热,找对地方了后,再一个一个的加热,应该能大概判断出问题。

另外提醒楼主,多注意无极性电容。

网友:
cpu电压0.3     建议看下供电反馈

网友:
关键是加热CPU附近都可以的啊 只是风枪开起来随便吹一下就好了 风枪温度都还没上200 吹1-2秒就好了。。。
我把无极性电容全拆了 小个的也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是换过的 0.3时候CPU没电压
既然没电压出来 那就去查前级条件啊。没出来的时候故障已经存在,根据时序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