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进系统或PE都重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19):
在BIOS下,或扫描硬盘,扫描内存都正常,但硬盘在进到: 1正常启动WINDOWS   2。GHOST这个选项后,就重启。    即使PE也入不了。 如果不试图进系统,在BIOS下,或者扫描硬盘,内存其它DOS都不重启。   茫茫然无从下手,谢谢各位大师指教。 谢谢。确定是板的问题 了。

网友:
一般为桥坏。 特别是南桥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只知道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