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黑屏求助

楼主(2012-12-19):
大家好,有一块七显虹GT220 GD3 512M CV黄金版的显卡故障是黑屏,测量供电管G极为1V D为10V S为0V 手摸一块14脚贴片IC烫手,型号为74HC080请问此块功能和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
这是个门电路,如果能进系统但还是黑屏的话,可以换它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pwm模式,供电场管分上下管,上管接12v,下管s极接地。上管s极应该输出1.2---1.5v,g

极受芯片控制,一笔固定在g极,另一笔划控制芯片,能响。74HC080是个门电路,控制供电管g极,g极应该能划响它

网友:
供电不稳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行长信号。看看那两个电阻

本人菜鸟麻烦详细说下具体位置,谢谢

网友:
ACT08芯片。转出行长扫描信号的。这个坏了会影响VGA或D-SUB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菜鸟麻烦详细说下具体位置,谢谢

先换芯片看看

网友:
在废显卡上找到个一样的芯片换上OK了

网友:
7408挂了,没有行场信号输出,换个好的740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