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40 奇怪的不过内存

楼主(2012-12-19):
接了一个r440  电流到600多毫安 换过cpu 内存 故障依旧   所以电压都出来了  寻找思路

网友:
描述的不够详细,感觉没跑内存。

网友:
只有感觉是没用的。

网友A:
内存换过  而且奇怪的是测内存电感对地006

网友:
006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过  而且奇怪的是测内存电感对地006

006内存供电短路阿,你先把供电修出来了阿

网友:
但是居然会有电压  1.5v的电压   能触发 触发到600多毫安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和bios有关系么  不太明白 高手帮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