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源辅助电路没有5V待机电源,附图求各路大神分析

楼主(2012-12-19):
辅助电路原来的场管,及场管前的稳压管、三极管坏了,换上后测场管的G为3。9V  D为294V   S为0。5V,绿线没电压。
求解?

网友:
去掉副电源上部分元件,按下面的电路装上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
MOS管好像没有工作是的

网友:
长城的吧,换P1014

网友:
R906换过了吗,这个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