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压不稳定时高时正常

楼主(2012-12-19):
华硕的板子,电源是好的。但是插上主板,电压就不稳定了,而且连ATX接口电压也是不稳定的,忽高忽正常。其他各主供电也是一样。求解!!!!谢谢!!!

网友A:
主板有短路,电源应该也是杂牌的。

网友:
看看电容爆没有

网友:
怀疑电源功率问题吗?还有电容很正常呀!至少我没看到有电容爆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不动

网友:
一代内存的板呀!还会带不动呀?

网友:
怎么查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短路,电源应该也是杂牌的。

我测各主供电对地正常啊!没招了。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吧!换个电源看看吧

网友:
主板有短路,自己慢慢查吧。不会是电源问题

网友:
很明显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看下ATX  1 16 10 9 14 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ATX对地正常。主板各主供电对地也正常。求解!!!

网友:
这种应该是那个电压短路了,量一下各各电压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