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稳定

楼主(2012-12-19):
我最近碰到一块板是富士康的,板是可以点亮的,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就是不稳定,我做系统做好没过了三天系统就崩溃,每做一次系统使用不超过三天系统自然崩溃,换别的板就不会,有哪位高手能解决的,请透露一下绝招,小弟谢谢了

网友:
可能内存槽旁边 上了电阻 上拉电压 有问题

网友:
系统崩溃 屏显有提示么  蓝屏?

网友:
硬盘接口换个呗。系统这样坏我想多数是由硬盘有关的

网友A: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还有可能是主板的兼容性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还有可能是主板的兼容性有关

硬盘没有坏道,硬盘在别的台电脑做系统就正常的,在那块主板就坚持不到3天。这是什么原因?有经验的朋友告诉小弟,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
硬盘好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了,不过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