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EDID” 双通双踪抓出的EDID 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2-12-19):
事件:EDID波形
时间:2012年12月19日晚
地点:迅维实践教室
人物:张磊  阿林老师,同学,
感言:示波器,使用,抓波,其实很简单,要多学、多问、多练、都可以抓出 正确波形来。

   示波器设置:

使用双通道 。 两个通道都一样,电压每格2V。 时基每格1ms。 触发电平 200mv-2v都可以(这里同样是下降沿触发,因为该信号是从3.3左右的高电平 被拉低的,是从高   向低  再向高  的跳变,所以要选择下降沿触发)

     没有接屏时的EDID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下图,有3组数据。也即是说,(没有接屏时发出3次数据来读取屏码片里储存的屏信息,3次之后若屏还没有返还数据,就会停止(当然这里我们没有接屏,只会有3组。通道1是数据.通道2时钟,每一组都有数据和时钟同步)

          大家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外显内不显的机器,又没有屏来测试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显卡的问题了。 如果有EDID而且只有3组,而内屏没显示的,肯定是没有认到屏,读取码片数据的排线断,或是没有满足读取的条件。(24c16 码片针脚定义1234 接地 ,5脚数据,6脚时钟,7脚悬空,8脚3.3v供电)  。。  若没有EDID,肯定是主板显卡故障,没有要点亮,是不会发出EDID来寻屏的,

以广达 4I501为例

屏 接口的 9和10脚是 EDID的时钟和数据

上图是 从屏接口飞线到一片破屏,码片上(当时没有好的屏也没有屏线就找了个摔碎的,14.1的屏来飞线)来骗主板说,我已经接上屏了。

下图 是飞线到屏码片后的EDID波形 ,开始有多组有效数据传输了 。

    读取EDID信息成功后,且读出到的信息正确被主板或显卡认可 。就会有输出LVDSL,下图是抓到的LVDS的波形。
  使用自动触发抓出的波形

   这个是 使用单次触发抓到的LVDS波形

下面附上实际操作图。

楼主的优利德示波器好用吗?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有必要拿 出来秀吗?

有本事你也发点好贴出来秀秀啊,
你是心里不平衡吧?

网友(2014-05-26):
厉害!
这是什么牌子的示波器,人民币多少

网友(2012-12-19):
这个帖子把图没发上吗?

网友:
还没开始学笔记本,示波器早晚要学的

网友:
动作太快了哟?

网友:
高手啊,这个都能抓到!!

网友:
支持,明天一起抓其它波波。要双手抓!!!

网友:
这个确实很有用的,同行送单板的情况很多的

网友:
是迅维
不是讯 。下次别打错了

网友:
实在厉害,请教LZ以及饼哥。以及各位高手,我看图中用得是优利德的100M示波器,我用得是60M的优利德,请问下60M的优利德能抓到ADS波形吗,还有怎么看纹波是否太杂?BIOS跑代码档在什么位置的波形。如果能看的话,请告诉我都该怎么调节呀。

网友A:
每人一台波波,待遇真好,实际维修中,通常抓DATA就可以了。老师有说过抓掉电的吗?

网友(点评):
过压保护,过流保护,都可以用示波器抓出来。

网友(点评):
还有欠压保护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迅维实地学习的就是不一样阿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哪一脚去抓EDID波形呀? 主板屛线接口上的9和10脚时钟数据与屏码片上的5和6交时钟数据相连起来, 然后开机上电用示波器表笔怎么去测量啊?  还有屏上的码片引脚定义都是1234 接地 ,5脚数据,6脚时钟,7脚悬空,8脚3.3v供电吗?

网友:
楼主强大啊 这样的波也抓到了 教学条件还可以

网友:
好的波波,很多数据都能抓出来,谢谢楼主。

网友:
LVDSL  信号是图纸中的哪两个脚位啊。英文名是什么啊?

网友C:
强烈支持——————在长沙小店里学,都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是怎么的就分了3段了,
光看数据组 是怎么分段的, 要是数据组没法看分段,
那为什么还要双手抓波呢,单手抓时钟不是一样的吗,
炫技了吧,

网友:
{:4_86楼主的图片看的眼花啊。

网友:
示波器真是个好东西,可是我不会用呀,买回来也是个玩具。羡慕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EDID除了用示波器抓波形来确定故障外,能否用万用表测电压来确定故障?

网友:
ADS#跟你的示波器的反应速度有关,跟M数无关,可以抓到的,我20M的优利德就可以

网友:
这工具看看都舒服

网友:
3通道,100M的,
对于一般维修来说也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哪一脚去抓EDID波形呀? 主板屛线接口上的9和10脚时钟数据与屏码片上的5和6交时钟数据相连起来 ...

测试 5脚数据,6脚时钟

网友:
示波器都不会用 哎 可怜就有一个万用表

网友:
很好的文章,我就是这样的优利德示波器,买了个把月了,还不这么会用。正好学习中。

网友:
原先用的模拟的,准备添个数字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人一台波波,待遇真好,实际维修中,通常抓DATA就可以了。老师有说过抓掉电的吗?

其实都有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烈支持——————在长沙小店里学,都没用过示波器

我以前也在小店里学,感觉真心没前途 师傅不肯教不说还到处受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试 5脚数据,6脚时钟

哦,知道了,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
值得学习!自己还没用过呢!要好好研究一下示波器了!

网友E:
优利德的示波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优利德的示波器吗

是优利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知道了,谢谢楼主解答

不客气

网友F:
我心飞翔 管理员已经发过 抓LVDS信号的帖子了,但是楼主的更详细,有图有真相,精神可佳。经验值得借鉴,希望以后能多发一些类似的帖子。

网友:
写的真详细,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好有深度哦,多谢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还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波波耶,我也要
====

网友:
这种问问题说得也没什么用,示波器买不起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以后要学习一下。

网友:
迅维学员真的很强大。

网友:
这个是好方法,有条件当然好,得有数字示波器才行啊

网友:
强烈支持,这用的资料真的太需要了

网友:
多多交流 互相学习

网友:
悲剧啊,示波器不会用。。讯维有详细叫示波器吗

网友(2013-01-31):
引用 网友F:
我心飞翔 管理员已经发过 抓LVDS信号的帖子了,但是楼主的更详细,有图有真相,精神可佳。经验值得借鉴,希 ...

测这个EDID有什么作用?

网友(2014-03-09):
让我进一步的了解示波器的使用,谢谢

网友:
做个PDF文档吧

网友:
我也要去抓波

网友:
抓波就抓吧 你还双波,,,, 示波器对学习是帮助是不可估量的

网友:
有空我也好好用用自己的示波器

网友:
这是我前几天修的hp cq45的时候用双踪抓的EDID LVDS 现象是外显内不显 BIOS刷过 显卡换过 屏和屏线接CQ40的板能亮 确定也是好的 换屏有能看到HP的LOGO一闪而过进不了BIOS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看 主板 屏接口的针脚 很有可能 有变形 或者 接触不好的额 !! 用放大镜仔细 看看!!  接上屏的时候 打下 几组 LVDS的 二极体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