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不定时重启。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12-19):
一台全新的主机。才两三个月,客户老是来电话说电脑会不定时重启。
有时一个小时重启五六次,有时候好几天都不会重启。
让客户换了插排插座,还是一样。拿回我这里来测试一点问题也没有。
整整开了三天都没事。硬盘和内存用软件检测过没问题。显卡网卡声卡是集成的。
好郁闷啊。查不出来问题在那里。
显卡
电脑
硬盘

网友:
有可能是墙上的插座有问题,你叫他换的地方试试。 还有种就是有的客户就是没事找事做。 这种也有

网友:
装个主动PFC宽幅电源试一下就知道了,我以前就是这样解决的,电网问题

网友:
应该是市电不稳定所照成的,维修地方,市电比较稳定,客户家里难免有很多的家电之类的,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让客户在其它家电不用的情况下再试试主机,如不行的话,只能让电工去检测市电咯 。

网友:
肯定是电压的问题,叫他买个稳压器一切OK,最近天冷,开空调的比较多,夏天天热的时候肯定也不稳定,我有一台全新的在家就是不定时重启,而且重启之后很难再启动起来,查问题也米查出来,就感觉是电压不稳定,最后在淘宝买了一个100多块钱的稳压器一切OK了

网友:
遇到过。。。你直接换cpu 我上次那个i3的就是 烦了我好一阵子

网友:
这个问题 貌似电源不稳定和系统有问题会引起 主板不说

网友:
电压不稳应该是主要原因,实在不行按5楼的方法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一个一个试。。。

网友: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什么电脑性价比比较高呀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试试,有可能是电压不稳或者是硬件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有一个我给客户装了一个电脑就是老爱重启,死机,等等;拿到我店里什么事也没有,客户一拿回家毛病就出来了:开始我还以为是电压不稳呢,我给换了一个长城的宽幅电源,结果客户拿回家用几天还是不行,然后客户要求换主板,我说主板是华硕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把窄版的内存换成宽版的就好了

网友:
多数为电源电压所致。可以用稳压器或者条一下电源的功率

网友:
我个人感觉,应该跟客户的电源有关系

网友:
换电源试试,单桥就有可能是桥

网友:
电源问题!换个好一点的。

网友:
顾客家附近有没有正在施工的工地,测一下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
第一直觉就是 市电的问题 因为在你这里没问题
先换排插插座不行 再换电源 不过象12#朋友说的那样也比较少见 【换个宽版的内存】

网友A:
送来修的笔记本也很多这种问题 最讨厌这种 还不如直接不显呢

网友:
今天去客户那里看了。之前一直叫他换好一点的插排。他说换了。
TMD。在墙上出来还再经过两个插排的。他就换了一个。还有一个很松的没换。。。
应该是他的插排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电源暗病引起的。

网友:
集成显卡虚焊,我以前有这个情况

网友:
cpu过热保护也有可能

网友(2013-02-26):
在你的地方先试一下,如果重启,则看一下是否有芯片发烫,摸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8-31):
常常问自己:生活是什么?

网友:
散热不好啊,清扫灰尘

网友:
电压问题换个宽幅电压
或者买个带稳压功能的UPS

网友A:
感觉是用电器过多,造成电压低,或者不稳

网友A:
我的经验是,给客户装电脑,一定给他配一个质量稳定的电源! 这样会解决不少的问题! 如全汉,迅雷电源,价格便宜,装了一箱,也没有发现此类问题,当然,品牌电源一般没问题! 咱开店,就是要便宜还好用的,那就得长期试用了!

网友C:
最后还是换插座好了 ,这么气人

网友:
他家的电压不稳

网友:
不错,收货挺大……

网友:
垃圾电源在市电高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的,今年天气热都遇到过几个这样的了,白天开起没事,晚上开启就无故重启,最后一分析,是晚上大家都回家了,小区供电压力大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 不稳 建议买个稳压器

网友:
大家就没有想过空调的原因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引起,换电源插座。

网友:
电源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家庭电路很不好说的,可能换个地方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