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显示器自动开启,关机

楼主(2012-12-19):
同行送来联想l197WA显示器,故障是每隔一两分钟就会出现自动开机,关机,开机能亮两分钟,有时还久点,自动关机后,指示灯也灭了,过会自动打开,中途按ON/OFF键还能打开
我用免驱动板代换,可以正常使用,可心不甘,这样代换成本大,也提升不了自己的维修技术。
用可调电源接上驱动板,正常亮机时电流到1.3

在坛了里有人说把24bc04去掉,我试了下,去掉后开机过LOOG后,就黑屏,开关键上0.3,也就是按开关键没反应,电流也是0.2,不行又把24bc04装上去后,把主芯片加焊了,电容也换了,还是那样子

这里的高手多,谁能给讲讲该如何下手啊

补充内容 (2012-12-20 11:51):
问题已解决,看到论坛里的高手一直坚持按键问题,我也在琢磨,不是按键问题,也可能跟按键相连有关的地方,用表跑到这里这棵电容,换掉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2-12-20 11:54):
换掉的电容在驱动板上与按键线相连接口处,一排有三四颗其中的一棵

网友:
会不会 是电源板的问题呢 , 测试电压 12v 5v 看看黑屏时有无跳变。  开关按键也测试下, 看是否存在漏电现象。

网友:
很有可能电源部分

网友A:
换主芯片就好,我是该的通用板

网友:
兄弟 我给你说你那个应该是按键的问题,你把按键处理下。 还有吧驱动板上的那几个电容卸掉。(就是开关按键的链接线,过去的几个电容, 我觉得问题是在这两个地方。 98%就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驱动板程序的问题,你自己都说了换驱动板正常使用,刷程序吧

网友:
会不会是按键板问题,把按键板去了试试

网友C:
这个板子毛病 也很多,MCU程序坏的也有.

自动开关机的没碰见过,去掉开关问题,只能大面积排查,有条件把主IC换了试下

网友:
按键问题  遇到过的 你把按键拆了拷机看看

网友:
我碰到一个联想19的是不开机,电源灯也不亮,刷程序用了几天又一样了,后来换了个开关按钮就好了

网友:
老大,有没仔细看贴啊,用免驱动板代换正常使用
随便也说下原驱动板黑屏时,5V正常供给,无开启高压信号,直接给开启信号5V,两灯管正常
按键无问题啊,拔掉还会出现原故障,超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芯片就好,我是该的通用板

换主芯片还不如换板,在弄弄不行就通用给装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程序的问题,你自己都说了换驱动板正常使用,刷程序吧

驱动应该不会导致整板不工作吧,我也不确定,液晶的程序不敢大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毛病 也很多,MCU程序坏的也有.

自动开关机的没碰见过,去掉开关问题,只能大面积排查,有条件把主I ...

按键板无问题,就剩最后一丝希望,写个程序上去

网友E:
不明白楼主你换通用板难道还用原按键改了?99。9%是按键问题,这种症状修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楼主你换通用板难道还用原按键改了?99。9%是按键问题,这种症状修得太多了

要用通用的板,当然得改原按键了,只是现在还没改,
原装板拆掉按键板,可还是同样故障啊

网友F:
能够制成自动上电重启的,好像只有开关电路,所以要想不走弯路,细心检查按键以及开关电路上的元件有没有漏电现象。

网友(点评):
主芯片问题,超级热,

网友(点评):
不接VGA信号,是不会开关的

网友:
按键板链接到驱动板的那几个电容拆掉没的。

网友:
要不把开关全部换掉,还是不行,只有换驱动板了

网友:
学习了,家里的显示器偶尔也也有这个毛病。我也怀疑是电源问题。看来还不一定呢。

网友:
个人感觉就是按键的事,把所有的键都换掉

网友:
非常好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够制成自动上电重启的,好像只有开关电路,所以要想不走弯路,细心检查按键以及开关电路上的元件有没有漏 ...

是通病,我在主芯片上加散热片,强制散热,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应该不会导致整板不工作吧,我也不确定,液晶的程序不敢大刷

死马当活马医,不行了再换,最起码尝试过,不遗憾,

网友(2014-06-20):
手上有一块一摸一样问题的驱动板 。。楼主怎么查到具体是哪一个电容坏的啊?

网友:
这么久的帖子 还能回帖啊  楼主换的电容是哪个啊

网友:
楼主把大片换了试试

网友:
把按键跟那个电容一块换掉是最好的选择,我感觉。

网友:
这是电容不良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