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犯了很大的错误

楼主(2012-12-19):
  我朋友的一台15寸液晶。他拿来说不开机。我看了下是那种外接电源的。量了下他的电源12V正常。开始拆屏。屏拆开后。接上电源。量下12V输入变低了。然后把高压板不接。电压正常。接上高压板就低。后来换了个高压板。还是不行。然后怀疑的灯光的问题。换了灯管还不行。只要接了负债就变低。怀疑电容漏电。换了电容还不不行。我新手也不怎么会搞。搞了好久没搞好。我跟我朋友说。我搞不好了。他说那放你这把。我在买个新的。然后就放我这了。转眼2个月过去了。我闲着没事。就拿他当屏出来再看看。结果发现的他外接电源不见了...诶。我只好拿了一个我的自己的。接上去一试。电压正常。接上高压。也正常。接上屏。居然亮了。开了一下午没问题OK了.诶...新手就是可悲啊。原来是他的外接电源的问题。

网友:
有时是会突略最简单的步骤

网友:
做到维修这个行业, 应该用自己的电源, 你不知道客户的电源是好是坏,有的客户电源不带负载电源也是12V 带上负载就会变低,因为他电源适配器里有电容坏了。

网友:
这种12V电源店里常备的,来也直接换新的试

网友:
犯错不是坏事 ,,这就是维修 的经验积累 。每一个高手面前都有无数的死尸。

网友:
要修的东西,外围本来就是应该先查的

网友:
刚学的时候会忽略很多小地方,只有慢慢把经验攒足了,才能很好的把握住每一个细节呀   加油!!!

网友:
恩恩,你首先应该换上自己的电源试试

网友:
我只看了一半   就你换了东西还不行后  就猜到是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对新手来说是金钱买不来的

网友:
经验就是这样在实践中逐渐积累的,有这次的经历,以后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谢谢分享了你的经验,下次注意就好了嘛

网友:
对新手来说,很正常的。每个师傅以前可能都搞过这样的事情的。

网友:
有时候确实容易忽略这些,理解

网友:
谁都有过 没关系

网友:
我也出过这个错,嘿嘿。

网友:
新手嘛 难免有点失误。可以理解 。加油

网友:
这不是犯错  这是经验

网友:
回帖赚积分不?

网友:
嘿嘿,我曾经也是,现在都是直接先上可调电源

网友:
一开始怎么没有想到 是电源器的 问题 呢 ? 这样不是走了很多弯路 下次还是先易后难吧 这样走的弯路就少了 很多了

网友A:
学习了,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