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贴片大家怎么焊接的?

楼主(2012-12-20):
烙铁还是风枪啊
风枪最小风也能吹飞啊
烙铁不容易焊接 看不清楚
大家说说都用到什么工具啊
不清楚

网友:
帮顶应该不违规。我也一直在怀疑这个问题。还有贴片电阻在路测量准不?

网友:
先用铬铁把焊盘上点锡,然后用风枪只接上小贴片元件

网友:
用风枪用铁皮打一个孔只让要加热的零件受热

网友:
兄弟你烙铁功底还得练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