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个6237拆磨死了,阻值总变,求助

楼主(2012-12-20):
    联想Z460,进了一点水。拆机后待机6237部分有轻度腐蚀,键盘接口也有一点点。酒精洗过后,检查无掉件,元件也没变质。无短路,插可调后无待机,无3、 5V,线性5V只有0.35V。
   心想这个修好应该不难,查待机芯片6237周围,无少件,各元件值也正常,所以把6237换了。换了之后,线性5V出来了,5.3V,但仍没有3、5V待机电压,也没待机电流。

   查到5V上管PQ13时发现G极和S极短路了,仔细一看,不是知足,有很小的一个阻值,6,(我的表短接表笔显示为4),把PQ13拆了,测场管没问题,测焊盘,阻值变成12了,测了些其它的,回来再一测,阻值变成30了,过会再测,又变6了,再测,500多,再测20多,再测1000左右。怪了。把6237下了,再测,开路,反复测多次,稳定的开路。

    测取掉的6237的15、16脚间,有几百阻值,但很稳定。是固定的值。怕自己焊工不行,可能是把6237焊坏了,又换了个新的上去,这个风枪吹的时间少了,焊的也过得去,但一量pq13焊盘的GS阻值,居然还是在变化! 而且有个规律,当在测量过程中,阻值不变,振动主板也不变,基本排除接触问题,只要把表笔从测量点上拿下来,再去量,就有可能变。阻值一会6一会20一会几百,整了大半天,头大了。
   是板上的元件问题造成这个现象,还是6237被我焊坏了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2-12-30 08:41):
又换了IC好了
又换了IC好了

网友:
下管怎么样

网友(点评):
吹掉测了,好的。

网友:
表修好了再修机器 电容充电 二极管值当然小 充满就开路了呗

网友A:
查一下3、5V滤波电容有没有变值。

网友(点评):
电容是好的。

网友:
电容充电,表的反应是阻值一直增加到无穷大。电容充电都不知道还怎么修机器

网友:
MOS管的特性,电路中有电,你测试的时候,要把镊子讲被测的原件对地放一下电

网友(点评):
测阻值的时候,上下场管都拿掉了。

网友:
这个地方我看没啥问题,你查下升压电容更反馈电路  电容吧

网友B:
用黑表笔接g红接s,再试一下告诉我结果。

网友:
检查下管子坏没坏嘛  差下是不是差什么信号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黑表笔接g红接s,再试一下告诉我结果。

和场管没关系。把上下管全拿掉测焊盘,也是这样。只要装上6237,上管GS焊盘就变阻值,拿掉6237,GS间就是稳定的开路。

网友:
先修表吧 做维修要家伙好 这样省很多麻烦  赚的钱不知道有多少个表

网友:
刚量是要变华,停留下来值就不应该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和场管没关系。把上下管全拿掉测焊盘,也是这样。只要装上6237,上管GS焊盘就变阻值,拿掉6237,GS间就是 ...

比对一下25和26pin阻值,怀疑pc22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对一下25和26pin阻值,怀疑pc22坏

pc22,在板上测,反复测,很稳定,没有短路。测量的时候也能听到一个极短的充电蜂鸣,说明在充电,电容应该是好的。

网友:
修B460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
结果换了第三个3,5V芯片后好了
我是把MOS管控制信号和芯片之间的连线断开了的 重新飞的线
但第一二个3,5V芯片换上去也没好 第三个换上去才好了的

网友:
这种问题挺少见的,不知现在有答案了吗

网友:
楼主把pq33拿了测试下

网友:
我遇到过,但是阻值再合理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3、5V滤波电容有没有变值。

我上次修了一台HP的,有时开机有时开不了,不能开机时3、5V没有电压,就是换了3、5V虑波电容好的。

网友:
兄弟,你就别折腾了,你有没有测过好板子刚插过电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