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XP系统解决声卡驱动 升级BIOS

楼主(2012-12-20):
CQ35系列 改装XP系统声卡驱动不好安装。

1.按顺序安装驱动这里就不说了

2.这主要说在系统里升级BIOS解决声卡
HP Presario CQ35系列机型改装WINXP的bios。

修正:机身静音灯经常亮、开机没声音、右小角声音标志消失等问题
如果你的机子想改装WINXP系统 请优先更新此BIOS

下载解压缩 然后运行WinFlash.bat 然后点START 正确识别后开始更新
符合机型ID:306D或者306E。

网友A:
这个早知道了,呵呵,但是还是鼓励下

网友:
呵呵,以前像这种就安装WIN7 ,可是这次客户要求做XP.  哎,声卡弄起烦,老是重启就没有了。原本不想刷的。但还是没发就刷了。

网友:
刷完了,装WIN7也可以的,还有hp DV3  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早知道了,呵呵,但是还是鼓励下

呵呵,以前像这种就安装WIN7 ,可是这次客户要求做XP.  哎,声卡弄起烦,老是重启就没有了。原本不想刷的。但还是没发就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