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驱动板的功能与布局以及不开机的检修步骤

楼主(2012-12-20):
1、第一步要查它的供电结构,也就是刚才说的12V、5V、3.3V、1.8V。
2、要检查开机键上有没有3至5V的高电平,如果没有证明是主芯片或MCU坏,因为开机键上的电压是由主芯片或是MCU发出的,有些MCU是在主芯片里面的,有些MCU在外面可以拆下来的,现在新款的机器都是在主芯片内部了,如果在主芯片里面就比较方便了,可以用VGA进行重新刷写程序,如果在外面的那种MCU需要用风枪吹下来用编程器去刷写,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都是集成大内部了、当然不排除程序也有问题。
3、可以正常开机但图像不正常,比如:花屏、彩屏、颜色不正确等等,跟图像处理有关系的这种故障,要查它的图像芯片,这芯片明显是在LVDS接口的旁边,LVDS接口有很多线是进到这芯片里面的,这个芯片就是图像处理芯片。
4、其它故障:周围元器件,如:电阻、晶体管(就是二极管三极管)等等,信号用的电容是了不容易坏的
5、实在不行就换一块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这是在PPT里一笔笔画起来的,也是一个一个字打上的,那里有出错的请给于归正!

网友:
很抱歉的是这文件只供参考,不方便发PPT原文件,谢谢理解!

网友:
请兄弟们给于一些评分!

网友:
我就遇到过,写错程序,按键灯不亮的

网友:
希望管理员归类于 “精华”篇

网友:
学习了。刚接一个显示器,按开关有时候可以开,显示正常,有时候不能,指示灯也不亮?也是主控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先排除灯管是否老化与高压电源二合板是否有问题,是否有电容鼓包等,而后再查驱动板。

网友:
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