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60屏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12-20):
现象是无背光,测灯管没问题,由于客户是新换的板,就以为是高压条的问题,从网上定来后一试还是不亮,这才测屏线接口的供电和开启信号,不过有两处信号不知道哪个是开启背光的,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

供电VCC3B,VCC5M,VCC3P,VBL19都是正常的,VCC3M的供电只有1.8V,开始以为是50脚BACKLIGHT_50是开启信号,一测有3.3V,再仔细看37脚也是LIGHT_ON不过前面的KBD简写不知道是不是键盘的意思,没有电压,我还应该测哪些脚,客户新买的板,所以不敢随便下烙铁,没有背光是不是VCC3M的供电不足引起的?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LEDPOWER

网友:
楼主 IBM X60 高压没开启信号直接飞线不就好了么

网友:
LIGHT_ON  这个应该是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实在找不到开启信号,在高压的开启信号找好点吧

网友:
估计是主板上的开启信号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