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内屏不显,外屏正常

楼主(2012-12-20):
此机客户说是正常使用时变成这样地,不是打雷也不是下雨造成地,拿过来,外接能正常进入系统可以正常用,但内屏不显,量主板上屏线接口处发现,1  3  脚电压正常19V,7     10   脚电压正常3.3V ,2   4    6脚电压为0,飞线接过3.3V过来,也还是不能显示,没有头绪了,加焊过还是一样,请问这个机器显卡坏地机率高吗

网友:
显卡坏的机率不高,但也遇到坏过显卡的

网友:
外接正常  你也测得屏有问题  为何还要问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说白了,维修思路你都会·····就是缺乏排除工具,像我们这,有屏线  有屏  一排除就知道问题了。资源丰富就是好啊·····。G450 遇到显卡坏的也很多···加悍没用有事。排除上半部分  就杀显卡吧!

网友:
N10M易坏,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内显和外显是双通道,外显正常也不能说明显卡就是好的,有可能刚好就是内显的通道坏了

网友:
解决了,最后更换显卡故障解决

网友:
显卡。。屏线。。。。或者主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