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修好的ASUS P5G41T-M LX PLUS当40

楼主(2012-12-20):
不上内存跑E0上内存跑40确定为跑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主供电1.5VDUAL,236脚3V无断线,118,238脚SMBCLK,SMBDATA有3.3V电压,120脚VTT DDR  0.7都正常,换了个时钟没好,准备做个北桥.今天早上无意间发现北桥后边有一个0欧的电阻发黑了,阻值偏大到600欧,把此电阻打掉用锡连起两个PIN搞定.

网友: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但提醒了以后修板要细心

网友:
楼主你这个测试卡有点眼熟

网友:
一定要心细。不然会走弯路的

网友:
挺牛的
运气还比较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了:要细心,要有恒心

跟错了师傅哦,主板基本到他手里就是加焊桥啊,电池放电啊,在不行就跟客户说你这个修不好了,要不换个板啊

网友:
这还不如我的维修实例呢,这都能加分,我的不加分.

网友(2015-04-04):
今天也修了个 和你的一模一样 跑40  电阻掉了  一烙铁搞定

网友(2015-06-13):
帮了我大忙,今天一片这样的主板不触发,换桥后触发,也是跑D9,98,9B,档在40上,不上内存跑E0。
这个症状我记得在哪里见过,也不知道修没修好,就是想不起来,也没做记录查不到了。
看到你的帖子,我发现那里电阻不见了,估计是换桥的时候碰到了。
然后一下子想起了前几天修的那片华硕,也是这个电阻一头被磕到一边去了。因为这种问题只是意外,所以当时没做记录。
看来这次我得做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