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电流跳变到1.45 不显示

楼主(2012-12-20):
有没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不显示

网友:
外接试一下呀 看问题出在屏上还是板子

网友:
应该卡显卡那了····把内存拔掉看下电流,以此来判断是否过了内存到显卡了。看下大小写能不能切换······。个人觉得这电流像显卡问题,准确的还是要自己判断 及排除!

网友:
可以考虑下 bios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把内存拔了看看电流跑多少?如果比1.45小的话,可能是显卡(北桥也不一定)。如果拔掉还是一样的话,就是连内存都不过了。(连外接和屏都省的测了)

网友:
可以考虑刷bios试一下

网友:
看看用的是什么CPU,AMD的爱坏

网友:
具体的电流跳变过程是怎样,感觉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