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2-12-20):
我用光盘入PE后把镜像克下来后,系统装到一半 蓝屏怎么回事?

网友:
光驱装系统很麻烦的,碟子花或者光驱有一点小毛病都装不下的,建议你用U盘吧!

网友:
内存  硬盘  主板  都有可能  自己换着试一下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嘛,还是用U盘吧.

网友:
用 U盘 吧

网友:
内存可能性大一点,我上次就是这样的,实在不行,把它的硬盘放在别的机子装PE。

网友:
原因很多哦!换U盘装简单单

网友:
有镜像文件直接在电脑上装,不是更方便。。

网友:
现在哪还有用光盘装系统的,直接用U盘方便多 了

网友:
{: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23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