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10P 二修机 不能软关机(关机后屏幕显示正在关机)

楼主(2012-12-20):
HP 2510P 二修机  不能软关机(关机后屏幕显示正在关机,光标可以动),这时按电源键可以硬关机;
拆开机器又正常了,正常的时候轻按主板都没有出现问题,可能是断线了接触不良,求助各位大师傅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因为是二修,之前做过bois

网友:
故障点已找到,正在烤机中,确定后会通知大家

网友:
是不是lid 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