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603-A2显卡做短路后没测试直接上机,会烧坏芯片本身 ...
G86-603-A2显卡做短路后没测试直接上机,会烧坏芯片本身吗???

楼主(2012-12-20):
G86-603-A2显卡做短路后没测试直接上机,都怪自已太粗心了,加焊前可触发,只是没显示,加焊后没测试直接上机,后发现触发掉电,测试显卡短路了,但拆下显卡后测试芯片上的小电容也是短的,是不是烧了显卡芯片了???
芯片
显卡
掉电

网友:
加焊温度高,或者是连锡了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一般都不会烧芯片的,除非你芯片做短路了

网友:
这芯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耐做的,看看表面有没有鼓包,还有的背面鼓包,一般都是做连球了,拆下来再量量供电电感
再说这显卡估计做维修的都一堆堆的,换下来的,就算做坏了大不了换个,没什么可担心的吧

网友:
显卡后测试芯片上的小电容也是短的
既然短路了,一般来说是吹爆了,或这已经功能不全了。

网友:
故障扩大了,估计不好修了

网友:
你取下来 量一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吧显卡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