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宏基19寸电源板带不起负载一例

楼主(2012-12-20):
     初始故障是电源板无5V,16V输出,经检测,发现场管击穿,一保险电阻断路,更换之,还是无输出,再换电源管理IC LD7522,5V,16V出来了。接上驱动板和屏,通电,不能正常显示,屏一亮一暗,周期大约0。5秒,同时电源指示灯也一亮灭亮灭交替,初步判断为电源板负载能力不行。这种电源板负载不起的故障以前也遇到过多次,有些修起来很恼火,什么都换了还是修不好。这次又碰上了。记得有一次是12V输出滤波电容失效,而且那个电容从外观上并没有鼓包。于是换输出级电容,无果。接受论坛里朋友的建议,换LD7522的供电电容,也无效。LD7522也又换了2个,仍然不起作用。想到场管S级接的那个取样电阻,用二极管档打阻值是响的。但我那个万用表有些接触不良,在量小阻值是很不精确,是不是那电阻的阻值有轻微的增大我没测出来呢?于是拿起徒弟新买的890D再测之,果然有问题。

原值是0。43欧的,

现在为1。1欧
问题大概就出在这了。找了一个0。33欧的换上,一切正常了。看来这个电阻的阻值对电路影响还是很大的。

实际上,我也很纳闷啊。按理说,这电阻上经过的平均电流大概不超过0。2A吧,这样算0。47欧上的压降也才0。1V上下,如果变值为1。1欧,压降就是0。2V多点。这么小的变化也能让电源板工作不正常吗?或者取样的是瞬时电压?按瞬时电流10A计算,电压倒是能达到4。7V或11V的。

网友:
我真的没有怀疑这个电阻会引起这个故障的,学习了

网友:
呵呵,一样的问题,让我 恼火了几次,真没有怀疑过这电阻的。谢了。学习了

网友A:
呵呵,不知道这个电阻 不良,还能造成这样的问题,学习了哈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过一个这个问题 ,最后也是换了一个电容就好了 。但很少能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一般用0.22代用

网友:
这个是检测电流的,电源的保护,第一次也折腾了好久,吃了表不灵敏的亏

网友B:
既然保护了,不该一直不输出吗?为啥还输出,输出----保护----输出----保护 的循环呢?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保护了,不该一直不输出吗?为啥还输出,输出----保护----输出----保护 的循环呢?

这种开关电源的保护机制,大概取样电压回到正常值,电路又重新正常工作了。但始终达不到需求的输出功率,取样电阻上的电压已经上升到保护电压了,于是又保护。。。我试过不接驱动板,短接ON/OFF,灯管是可以常亮的,甚至接上驱动板,不接屏线也是可以常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保护了,不该一直不输出吗?为啥还输出,输出----保护----输出----保护 的循环呢?

这个也阻也叫电流取样电阻,电阻的阻值跟IC的过流检测脚预设值电压值决定流过开关管的电流,这个电阻一般不检测,怀疑就直接代换,一般要原值代换,实在没有相差不能太大

网友:
感谢楼主的提醒,这个电阻真的没有注意到。

网友:
学习了,以后留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22的应该也可以,我甚至怀疑直接短接都行。

短接是不行的,过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是不行的,过流检测。

肯定是有用处的

网友:
上次碰到12V 5V拉低。。反馈电路修完了。还是一样。。会不会也是这个电阻的事。。一直怀疑但没有动它

网友:
短接电阻的话,肯定不行 。产生啸叫是常见的 。

网友(点评):
下次有机会试试,反正接了灯泡,应该不会出大问题。

网友:
“原值0.43欧,现值1.1欧,实际上,我也很纳闷啊。按理说,这电阻上经过的平均电流大概不超过0。2A吧,这样算0。47欧上的压降也才0。1V上下,如果变值为1。1欧,压降就是0。2V多点。这么小的变化也能让电源板工作不正常吗?”
你忘了吧,电阻实测值大于所标的阻值,这个电阻就是坏的。

网友:
看4楼兄弟头像,看的我心里好堵得慌!

网友(点评):
你这是不是灌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知道这个电阻 不良,还能造成这样的问题,学习了哈

看你头像看的我心里好赌的慌

网友:
牢记虚心啊!!!!下次碰到了试一下啊 !!!!

网友:
碰到几次了 ,换了光耦,控制芯片,就是没换过取样电阻

网友E:
楼主,你的经验太有价值了,前段时间我修了个DAC-19M005几乎把原件换完了还是和你描述的现象一样,我简直绝望了,不得已在淘宝上买了个待用板,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我想我的那个板子应当也是这样了。

网友:
又是电阻惹的祸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经验太有价值了,前段时间我修了个DAC-19M005几乎把原件换完了还是和你描述的现象一样,我简直绝 ...

把那个板子再拿出来修修,看能好不?

网友:
电阻能 坏到这个程度  真是很少见啊 。我一般开始就会测量D S 电压,你这种情况 估计工作的时候 产生的电压差更大 才会产生这样的 现象,一般都是查查反馈电阻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板子再拿出来修修,看能好不?

好,我找出来按照您的方法修修。有结果了告诉您,谢谢!

网友(2015-02-28):
引用 网友D:
0。22的应该也可以,我甚至怀疑直接短接都行。

最好是用0.33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