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样的图标的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呢?

楼主(2012-12-20):
它的电源接口像键盘和鼠标的接口,请问每根线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应该是杂牌的吧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我回答呢?

网友:
那个接口应该只有两根线有用,就是12V和地。你可以拆开量一下就行啦。

网友:
至于那个牌子,很明显是某山寨品牌。

网友:
这应该是个工程宝  修监控用的 我好想修过这东西

网友:
ciny好像是比较早期的国外品牌,好像是欧洲的品牌。。。

网友:
从没见过这牌子,,可能是国外的,,量少,,

网友:
修过几个香港那边过来的,如果没有原电源,电源接口直接拆开换个下去不就得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过!

网友:
没见过这类的

网友:
大同小异罢了,自己找找定义吧

网友:
ciny牌,上面不写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