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原机台达电源350w怪病

楼主(2012-12-20):
此电源在联想原机上不工作,换到别的机子正常,诡异,求教

网友:
某项供电没有上去嘛?

网友:
在别的机子为什么就能呢

网友:
你把电源打开,里面有电容鼓了,一般一个到三个

网友:
这种电源我修过几个,你打开看吧,一定有鼓包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可能你遇上了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主板和电源的滤波电容同时容量下降导致不开机,看看电容吧!

网友:
好的试一下

网友:
拆开电源盒才能发现真相。

网友:
拆开电源盒才能发现真相

网友:
可能是负载不行吧

网友:
电压不稳或者偏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