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鸟求帮助。无头绪

楼主(2012-12-20):
今天拿到片富士康的775的板子,情况是是不触发开机,会出现假触发状态,电源启动,但是主板任然是待机状态,待机状态中发现声卡发热,周围元件无短路显现,拆除声卡情况依旧,然后强行拉低ATX开机针,可以真实触发,触发后跑到内存,内存供电1.8,0.9VTT正常,内存芯片有工作电压5V也正常,然后,,,没头绪了,求各位长辈指导下

网友:
IO 也换了,BIOS也刷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估计修乱啦,按时序来,帮顶

网友:
时序 谁都知道  但就是弄不懂啊

网友:
先测各主供电,然后时钟,再复位

网友:
不触发主要查I/O的工作条件,南桥的待机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不触发先查5VSB的4大部分  之后查IO的输入和输出 之后再查南桥的COMS和RTC

网友A:
忘记说了,待机,三端输入5,输出3,3正常。电池。2.9正常。跳线帽。3.1正常。开关针5V正常。晶振有压差。压差正常。怀疑IO已经更换,纳闷还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待机,三端输入5,输出3,3正常。电池。2.9正常。跳线帽。3.1正常。开关针5V正常。晶振有压差。 ...

开关排针触发是否有5V-0V-5V高低高跳变,有的话查EC是否有收到开关信号,EC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满足了?有没有发出RSMRST和PWEBTN给南桥 ,下个图纸一步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