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12-20):
这个是切换内外喇叭和麦克的电路图,是HP6520S独显的。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图是怎么工作的,B点和C点工作在不通的电平上,A点电压是多少。AUDIO_VCC2是5V。

网友:
如果按照图上面显示是:B点和C点都没有电压的情况下,A点的电压值为AUDIO_VCC2的电压(也就是5V
)。一般AUDIO_VCC2有电压的话B点和C点是会有电压的,除非被拉低了(可能插了耳机)。给你算算B点被拉低,C点没被拉低的情况下,A点的电压为4.41V。反之B点没被拉低,C点被拉低,A点电压为4.68V。(如果没猜错的话,B点和C点只有一个会被拉低,也就是接口插和没插东西的时候)

我没算分压。

网友:
是的  B C 没工作的话  A点就是5V了

网友A:
你好,请问b点是插入耳机信号吗?而c点是什么信号呢?莫非是插入麦克风信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b点是插入耳机信号吗?而c点是什么信号呢?莫非是插入麦克风信号吗?谢谢

B和C是耳麦好话筒插入检测电压。工作在5V-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