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驱动板刷死写不了程序终极修复大法

楼主(2012-12-20):
乐华通用板以(RTD2120L)为例:当烧错程序造成驱动板不能开机或无法烧录程序时,以RTD2120L上的圆点为起始点,逆时针算起,将2脚与5脚短路,3脚与8脚短路,短路后打开ROVA ISP TOOLS 先选一个程序按F9重新写一次程序,不管成功与否,都可以将MCU恢复为出厂状态,再初始化MCU的操作方法:
一、运行REALTEK;
二、连接VGA线到驱动板;
三、不要通电;
四、按F2键,烧录窗口的右下角有一个百分数在变;
五、在百分数到达100%前,给驱动板上电;
六、到达100%后会显示SUCCESS;
七、再点ERASE;
八、如果再次显示SUCCESS,则已经清空了MCU,可以重新烧录了。如果总是显示失败则请在驱动板断电一段时间后再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刷错了,但用这方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