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VT6308是干啥的

楼主(2012-12-20):
X58 ECS的板子  上有一个VT6308 小弟查了半天没查出是做什么来的  请教高手

网友:
时钟芯片吗??

网友:
貌似是威盛的集成IC芯片 是07年出的1394控制芯片,貌似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标着VIA  只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6307 6308 都是威盛在07年推出的一款1394控制芯片

网友:
如果是1394控制芯片的话,现在就没有多大用了

网友:
现在这样的芯片少了

网友:
百度一搜型号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