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无CPU供电!!经典。。求助。大神们快来围观啊!!

楼主(2012-12-20):
今天修到一联想G41  所有电压都在 就是CPU没电压。VTT没上CPU时候只0.5V 上CPU后1.2V  正常肯定需要1.2让NCP5393工作 这个主板用的是NCP5392+NCP5393的形式 当不上CPU上管的时候 上管G级有12V电压 就是5359的DRH有12V    IN有5V OD有5V     把CPU上管上上去上管的G级没有电压 5359的IN只有1.5V   OD没有电压了 大神们 帮忙分析分析 问题出在哪里啊 5392都换了 5359也换过 没有全换。求助 小弟坐等  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VID识别电压正常吗?

网友B:
检查1脚 EN 脚   2-9脚 VID组合。。。35脚VCC供电。。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一个主电源IC管理3个小电源IC,换了还没控制的话,看看主电源IC和反馈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识别电压正常吗?

VID1和VID5没电压 其余的VID都有1.2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1脚 EN 脚   2-9脚 VID组合。。。35脚VCC供电。。

EN是由VTT给的。。 有1.2B  VID 只有VID1和VID5没电压 其余VID的都有 VCC不用说是有的

网友:
换CPU试过没?

网友C:
输出电压直接保护,还是电压偏低,这个要查清楚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直接保护,还是电压偏低,这个要查清楚才行的

是直接保护

网友:
如果开启信号都有,BST升压就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