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内存重植,上图,直播中,,,边学边做,

楼主(2012-12-20):
华硕M5N主板,花屏,重植内存颗粒,刚T宝买回来的锡球,现在准备手工植入,有0.5 0.45 0.6三种球,用哪个合适?这是第一个问题,确定好后我就重做了,然后再遇到困难继续求助。谢谢你们

网友:
没上图,这层上图

芯片拿下来了,板也拖干净了。拿下来前,板子通电,左下角这个U43烫手,芯片拿下来后再通电就不烫了,原来加焊过芯片,是不是加焊的时候短路了?

干净吧

拖干净的芯片,

这是背面的四颗还没摘呢,做完前面的再摘这四个

这是刚买的三种型号锡珠

大家快点给建议。我要动手了

网友:
我现在想给内存脚打阻值,,,怎么测呢?

都测完了。。阻值都差不多,没有特别明显的,

下一步,开始植颗粒

那位师傅说温度高点就挂,指的是颗粒吗?多少度合适?我用风枪

网友:
植内存颗粒,温度稍微高点就挂了

网友:
花屏确认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
这个数值,有问题吗?用的二极管档,三排的都测完了,现在测两排的

网友:
0.45

网友A:
一般花屏不是显卡的问题吗?你怎么做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花屏不是显卡的问题吗?你怎么做内存?

呵呵,你也是新手吧,

集成显卡,板载内存。集成显卡共享内存其中一部分做为显存用,内存有问题了就影响到显卡

网友B:
这个我做过,全手工搞的,0.45的球,850风枪3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做过,全手工搞的,0.45的球,850风枪350度

350度。好。值好一个了,先上一个。  眼花了,珠要不 不粘针尖上,要不就是在针尖上不掉到芯处上。不好弄

第一个吹上了,风速最低,温度330 。有几个小珠跑到一起了,拨正就好了。
原因是焊膏涂的有点多。

下面是第二个
一个一个放珠很累,很麻木

发现一个新办法,很快:涂好焊膏后,把锡珠倒上十几个,用针尖拨到芯片针脚上,速度快,还准,比一个一个值入方便。

网友C:
这机器换了也没用,原来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换了也没用,原来弄过

怎么说换了也没用呢?问题不出在内存上?

网友:
呵呵 你还不如直接换显存呢   万一是显存坏了呢

网友:
错了 错了 是内存

网友:
0.45 显存的温度不能太高哦

网友:
本 贴作废。。维修失败。。。看来我不是维修的料。拆什么坏什么

网友:
上0.5的你干嘛换内存颗粒了这个拿掉丛植一下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