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IDE无复位

楼主(2012-12-20):
今天客户拿来一片华硕主板p5kpl-am  se

不管三七二十一上电开机   开机跑FF    量各电压都正常唯有IDE第一脚无电压    嗨    没有图纸唯有用跑线啦
查到和io旁的102排阻相通
量进有5v出就没电压   找个102上后  IDE一脚有电压出啦    上u跑正常

网友:
楼主高明,不过IDE的复位已经发出来了,电阻变质导致没有复位,也会引起不跑码吗

网友:
楼主高明,IDE 供电不是管子供电的吗?各处电压都有 ?   IDE供电从何而来  求解

faw

网友:
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你跑线路啊,真悲哀啊,真想找个师傅教教啊

网友:
复位不正常哈,学习了

网友:
IO控制的???不是南桥发出复位i的么,,学习

网友:
IDE的1脚是IDE接口的复位,正常电压5V或3.3V,是由IO发送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  我想请教下, PCI PCI-E IDE 的复位电压3.3V/5V 误差多少算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