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CPU没电压

楼主(2012-12-20):
CPU芯片是TPS51620.主供电26脚5V有了。 34脚PWR-GOO和33脚PWRGD也有3.3V .2脚REF基准电压也有2.V BST 。29脚22脚有5V了。VR-TT#和DPRSTP 和 PSI#也有电压1.1V就是没有电压出来有时候就有0.30的电压。场管 和51620也换了,就是没有电压出来。27脚和24脚控制场管的G没有电压。求救啊

网友:
VID脚有电压吗,看看其他电压都起来了吗,换个低端的CPU试试

网友:
上个芯片图啊,标上电压

网友:
测量 L29, L30对地有无短路,阻值是否过低,
测量4,5,6,7反馈脚,有无接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