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1T AMD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 求高手

楼主(2012-12-20):
一个华硕的笔记本。客户送过来说接上耳机有声音。
喇叭没声音。
先做了系统。官方驱动。不行。
拆开考虑了半天,换声卡。还是不行。
图纸也找不下。
有没有人遇到过。
还有就是那个功放切换电路到底是什么原理。
期待前辈的讲解

网友:
耳机和音箱切换是通过耳机接口里面的弹片来检测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图纸,或相近声卡芯片的图纸,都差不了多少,或者你直接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恩。
谢谢您的解答。以前老以为是有个独立电路来控制的

网友:
你可以找下功放芯片   看功放芯片的开启信号  有没有      功放芯片和喇叭接口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