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AMD独显的这个机器电流上到1.4左右

楼主(2012-12-20):
ACER 4551G AMD独显的这个机器电流上到1.4左右 ,说明CPU 没工作,有可能是CPU的问题或者CPU 座子的问题,但这个机器的CPU 不一定好找,首先应该考虑加焊CPU座子,加焊不行的话,就刷BIOS ,只要做了这两项,这个型号的机器绝对可以修好90%。

网友:
路过,谢谢楼主分享,也可以考虑一下cmos电路

网友:
顺便把BIOS 传上来 共享一下

_ACER 4551G 板号JE40 DN AMD独显.rar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以前修过这机器BIOS问题

网友(2013-01-19):
我看应该是先刷BIOS,这个成功率高,而且没有风险,CPU座我目前没见过虚的,而且做CPU座风险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