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进水小修一例

楼主(2012-12-20):
机型:thinkpad  r61i
芯片组:965GM+ICH8
故障:进水不触发
处理过程:
这个机子是个同行拿来修的说进水的很急,让我速度解决我说先看看,10分钟拿出主板,进水的面积比较大,先清理干净烘干后,接可调电源待机0.002,大致测了下电压  VREGTN20 为19v ;VCC3SW为0v;TH_DET对地阻值正常并且和那几个正系数热敏电阻无断线,大家都知道u61的供电VREGTN20正常后,要产生vcc3sw所需的条件没几个,实际测得vcc3sw的对地阻值 和所到之处并无并无短路 ,当我量到BAT_VOUT是电压为ov ,正常必须为3v以上,BAT_VOUT是由VREGIN20经过r522和r559分压得到
19/【2M+909k】x909=5.9370917769v有此可以肯定BAT_VOUT电压为ov是不对的,实际测得r522的阻值为无穷大 并且r522的第2脚和r413和r422之间断线

找在t43料板上找一个2m的电阻换掉r522 在穿板接线 下面有张将以上故障处理好后拍的图片

处理好后接电源哈哈 自动上电了【没插coms电池】看来就这一个问题【运气】上cpu 内存接屏 ok亮机

这几天修的机子都是些小问题所以随便挑了个r61i写了个帖子【小问题高手路过】下面我将r61i的图纸和点位传上

网友A:
楼主的运气真不错啊,不过这机器现在收不了多少钱了,呵呵。赞一个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可以写的在详细一点。
包括思路什么的。

网友B:
楼主技术嘎嘎的     小问下  BAT_VOUT  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嘎嘎的     小问下  BAT_VOUT  有什么作用啊

电池电压检测 不管在电池和电源模式下都要高于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运气真不错啊,不过这机器现在收不了多少钱了,呵呵。赞一个

同行我们都100电路。直接顾客起码300呵呵

网友:
楼主很谦虚,这不是运气,这是技术

网友:
作为一名新手,我正在看电路图,看的眼花缭乱,有的字符看不懂,还要挨着查,边看边学习

网友C:
干净利落,很好。速度也快,佩服,哈哈。同学你那天晚上说的厂长怎么回事,是工厂的厂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净利落,很好。速度也快,佩服,哈哈。同学你那天晚上说的厂长怎么回事,是工厂的厂长吗?

你是 学员?  不是的 我在制衣厂有兼职,每天晚上要去一下的

网友:
还好之前没被别人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净利落,很好。速度也快,佩服,哈哈。同学你那天晚上说的厂长怎么回事,是工厂的厂长吗?

敬仰饼哥的大名,跟他学习提高一下,咱们都是18期远程的,呵呵。精力旺盛,还有第二产业,厉害。

网友:
仔细加技术 。就可以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分压,我真是太菜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BAT_VOUT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利害哪学习一下

网友:
LZ谦虚,小修或秒杀都是留给那些技术储备的人。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故障也很强。。。

网友:
    LZ对IBM维修很熟练。这个电池检测,我一般都难注意到哦。不过IBM4 6系列的机器,现在确实有点收不起价格了。太老了。顺便问请教下LZ,你做维修的,跑制衣厂兼什么职啊。我也想找兼职。

网友:
我在没做维修之前就在厂里做事的,反正晚上没事做 就去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我只收了120

好便宜呀,再怎么的也要个200元呀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IBM 的电路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VREGTN20  LZ 这个事什么意思! 求解释

网友:
VCC3SW  和   TH_DET   是什么意思! 求LZ  解释一下!  新手不懂就要问

网友:
那个电阻目测估计就可以看出来,不过有图纸加分析更详细了

网友:
我正好有进水的 南桥 17003 C2402 都坏了 还没换南桥,不错学习下

网友:
修机器,思路清晰,是最重要的啊。

网友:
飘过,只是来看看的

网友:
我的为什么没有这么简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