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 花屏,怀疑是驱动板问题,大家帮判断一下。

楼主(2012-12-20):
开机花屏。。。有时候好了能用短时间。
但实际不长。加焊了芯片。
无效。屏幕显示有时候还发红。
有时候色彩失真。
好奇怪的症状。。

看了以前的帖子,好多人说是通病排线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

补充内容 (2012-12-21 14:24):
昨天换了根排线现在不花屏了。但是用VGA接口时候屏幕偏红。
已经排除VGA线。 RGB阻滞都在75欧姆左右。
使用DVI正常。这种情况是驱动板什么地方问题啊。
我是初学者。没有思路。大家帮理理思路

补充内容 (2012-12-21 14:30):

线路板上一个D14   的管子好像坏了。 与旁边两个阻值不一样。旁边的2K欧  这个几M欧。
上面标示是6M 这个是什么啊?

网友:
先换一下屏线呀

网友:
联想这款机器通病  屏线的问题 更换屏线或者擦干净

网友:
还没遇到过,如果真的是通病,学习了。

网友:
发红是特别红还是泛红?这款机器通病就是灯管老化跟屏线解除不良  特别红可能就是主板或者屏的问题了,泛红可能是灯管老化 还是老化是刚开机红 过一会就不红了

网友:
要换原装的屏线,这个机子,我修到过两台了,都是买的原装的,普通的用一段时间又会花的。。。。

网友:
用酒精把屏线擦一下       灯管要是坏了一根的话   不用换   找一个灯官插头短接起来包好     不会保护的。告诉客户换灯管了     简单没成本

网友:
用DVI正常,VGA就偏红,从这一点上说明屏以及一切都正常,问题就出在VGA输入的插座到芯片这一环节上。挑空R G B输入到芯片的脚测芯片的三色输入脚对地阻值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