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2AP无输出,怎么修?

楼主(2012-12-20):
手上有一航嘉HK280-22AP电源,问题是有5VSB,接绿黑线无输出,下面是测得的短接绿黑线前后的7500和339的电压。
待机时:
7500B: 1:0V 2:2.46V  3:0.65V 4:3.414V  5:1.573V  6:3.68V  7:0.03V  8:2.298V  9:0V  10:0V
             11:2.278V  12:18.67V 13-15:4.96V  16:0V
LM339:1:0.02V 2:0V 3:4.96V 4:2.374V 5:0.05V 6:1.227V 7:0.06V 8:0.3V 9:1.056V 10:4.95V
             11:2.374V 12:0V 13:0.06V 14:4.94V
短接绿黑线后:
7500B:1:0V  2:2.474V  3:0.07V  4:4.28V 5:1.585V  6:3.705V 7:0V  8:2.286V 9:0V  10:0V:
            11:2.268V  12:18.65V  13-15:4.96V 16:0V
LM339:1:0.002V  2:0V  3:4.96V  4:2.374V  5:0.06V  6:1.226V  7:0.06V  8:1.708V  9:1.06V
            10:0V  11:2.374 12:0V  13:4.95V  14:0.04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4脚高电平,大家帮看看。

网友:
估计是哪儿存在保护了。仔细检查是否存在短路、漏电、接触不良?

网友:
短接后风扇是否摆动一下,如果是就是保护了,你查下输出部分电路,再查下驱动电路

网友:
肯定是输出保护,查次级的三个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是否有一只一边短路。

网友:
4脚都还是高电平,短接后正常应该是低电平的!保护了!有短路吧

网友:
已经有维修思路了:控制7500第4脚电平的来自PS-ON的控制电路和保护检测电路。今天断开了连接保护检测电路的一个二级管电源工作了。下一步再继续查是哪一个电路保护了。有进展一定向大家公布。谢谢关注。

网友:
楼主写的太详细啦,,有些看不明白。不过学习 啦 ,谢谢

网友:
断开保护电路后电源是工作了。但是电压都偏高。12V输出有12。85V ,5V输出有5。8V,3。3V输出有3。72V,并伴有啸叫声。先修把输出修好先。于是测高压部分。300V电压有315V,正常。其中一个开关管Q2的基极没有电压。不正常。开始查周边电路。。。。。。

网友:
查了一便主开关周边元件,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的。陷入僵局。有人知道怎么查电源啸叫声的问题吗。等。。。。。。

网友:
我都正在这个问题上纠察中,,,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也是这样,7500的2脚应该是4.8V,测量时也是2.4V样子,结果是电源风扇插座焊点松动一边断线所致,你也可查一下这个风扇插座焊点是否脱落。

网友:
好修有声音的一般都是控制开关管的脉冲不对称导致,很多例子都主开关管的50V小电解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