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960工作站主板无复位.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12-20):
接修一公司的DELL OPTIPLEX 960工作站,貌似是Q45的主板.最开始的问题是电源指示灯反复闪烁,不能开机,判断为电源问题,拆开后发现多个电容鼓包,更换后,可以开机,但是不工作,面板上的1和2灯同时闪烁,经查DELL的资料,为主板问题,上诊断卡,无复位,测量CPU无供电.
将主板拆出后,测量内存的1.8V供电仅有1.5V,而且0.9V也没有.桥的供电有个1.1V和1.5V,貌似基本正常.
上电一会,摸内存供电1.8V供电管稍热,而其它的元件无发热现象.
更换了这两个场管,故障依旧,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求各位同行帮忙,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上 支持一下

支持什么?

shengwujie -1 严禁灌水

网友:
排查下cpu供电管子两边的两个电容,可以接小4pin看下电流

网友:
查场馆的G极到那个管理芯片  之后先代换   如果没用查工作条件  VCC en VID  BOOT

网友:
内存供电是是1.5V是正常的,因为是DDR3内存。你要查一下南桥边上的Q70第六脚的ICH_VRMPWG信号3.3V是否OK。CPU边上R762是CPU复位信号。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的BIOS啊,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