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69主板跑F2后当机,是不是桥虚了?

楼主(2012-12-20):
一块盈通A69主板,最开始的问题是有时能亮,有时不亮,后来就始终点不亮了,主板上附带的诊断卡,跑码为F2,清CMOS无效,拨下内存也是这个代码,压桥不起作用,没遇到过这个代码,不知是不是桥虚焊了?求各位同行帮忙,谢谢了!

网友:
谢谢  支持一下

懒神之匕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跑到F2还是直接就是F2 先刷个BIOS吧 在按着不跑吗来修吧 时好时坏桥 U座虚焊面大些

网友:
看看有灰尘多吗有就先清理一下  在看看电源接主板的口 有没有稀罕 不得就加韩一下CPU底座

网友:
690的不是太好修,可以刷bios试下,不行的话干北桥

网友:
这个bios座下容易断线,自己找一下吧,我以前修过是过孔断的

网友:
修主板,不能完全依赖检测卡,有些板子不兼容。  把CPU、内存、显卡。。拿掉看跑什么。 希望嫩帮到你。  先把内存拿掉看跑码吗?

网友:
有时候跑有时候不跑,你有没有测过电压正不正常?电压正常再考虑桥或者是座子的问题!修主板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的!会不会是哪里碰到磕到了?

网友:
主板有假负载就能大概测出桥有没有问题,不要动不动就动桥

网友:
这板子北桥空焊的多,不知道算不算通病,修过很多这板子了。。加焊应该能好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还是检查下电压。

网友:
有时候能跑有时候不能跑,电压正常的话..估计是北桥虚焊...加焊下试试

网友:
AMD的大部分除了BGA 还是BGA
怀疑座和北桥

网友:
支持上面的   先刷BIOS  不行  做北桥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按供电、时钟、复位、PG、数据。地址、控制总线这几大条件一个个排除

网友:
可以做下北桥试试  一般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