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28笔记本能开机,但是三星的logo显示完后就掉电,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12-20):
(无正文)

网友:
散热检查下,再检查一下开关。

网友:
呵呵 掉电的问题确实有点难度  衬板测试吧 不排除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NEC大电容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百分百NEC大电容的问,CPU座后面那个大东西。

网友:
先加几个电容再说

网友:
应该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外围设备,USB,网卡等!

网友:
就是nec 大电容 ,加了6个电容测试了 , 结果还是一样 。。。
应该不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漏电,